简单主板故障

楼主(2009-04-05):
我有一块810主板,CPU无供电,一查电源控制IC(RT9231A类型)的SS脚为低电平,应该是不工作,但是我用HIP6021更换电源IC和用电容更换SS脚的电容故障还是存在,电源IC的供电为11.5V,不知何原因,望高手帮忙解决

网友:
VSS本身就是定义为地或低电平,电源不工作还要查CPU的VCORE对地阻值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首先能替换么  然后你你不用查SS脚  那不是关键 还要查其它的基本工作条件 各项电压和信号都正常了没有

网友:
时钟电压对不对

网友:
量测电源IC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查28脚VCC是否有12V  25脚27脚是否有送出讯号
最好看一下DATASHEET会比较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