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叫各位师傅图中主板画红圈的元件叫什么?

楼主(2009-04-05):
请叫各位师傅下图中的主板画红圈的元件叫什么?在下图晶振旁边有颗电容顶盖稍微浮起来了,现在开机还算正常,我想把它换掉,如果不换会不会伤到图中画红圈的元件?

网友:
画红圈的是场管,那颗电容稍微有点浮起来应该没事吧!

网友:
那是电源管  是场效应管

网友:
那是主板上最常见的供电MOS管啊!

网友:
MOS管,那颗电容不换可能会引起蓝屏的现象。至于会不会影响就得看你的焊接技术而论了

网友:
是的,怪不得开机时间长有时会蓝屏,现在电容还没换呢,,就怕不换会伤到MOS管,谢谢大家和斑竹的回复,请问版主MOS管要如何用万用表测试是好的?还有MOS管要用什么工具焊下来和焊上去?

网友:
如果用眼睛都能看出电容鼓包了,那说明这个电容的特性以经相当差了,应该换!!!

网友:
图中圆圈内元件是MOS管,电容明显看出有鼓的就立即换掉.

网友:
两个都是供电问题中的故障关键

网友:
换红色的地方,焊工好只要电烙铁就可以了,你说的红色的地方是内存供电,电容如果鼓了一定要换,如果不换会造成内存供电不稳定,会蓝屏的,要换就换一样型号,好像是6。3V,1000的,换完电容要检查接口,再通电啊,如果焊工不怎么好就要用热风枪,这个有点贵啊,几百大洋。

网友:
更换场管用热风枪方便,测量场管好坏拆下来准确一点,如果拆下来测量万用表测量前先短接场管引脚放电,分别测量各两脚间的阻值只有一次测量两脚之间有500欧姆左右阻值对调表笔则无穷大,那两脚就是输入与输出脚,剩下的就是控制脚,。如果测量有短路或无穷大则损坏需更换.......有不对之处请提出

网友:
还是楼上两位兄弟说得比较详细,谢谢你们的讲解,有补充答案的维修达人继续。

网友:
拆装电容小心点,别把主板搞坏了!

网友:
换电容要注意板上的细的走线 别搞断了   控制好温度 换电容还是比较简单的  细心大胆点  焊好后把脚清理干净!

网友:
大胆一点麽,有什么好担心的la

网友:
鼓包的电容是要更换的,要不然会将故障扩大的,你也不想的吧.换了吧

网友:
是场效应管

网友:
我也不认识~~相信楼上的说的·~

网友:
就是因为太大胆,结果让刀头电烙铁烫断了主板背面的三根发丝小的接线,现在主板还在送修,弄得几天没电脑用。

网友:
是场效应管,把电容换了吧

网友:
换电容吧 场效应管应该没事 不用换

网友:
能正常使用,说明只是电容的问题,直接用烙铁焊下来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还以为是三极管呢,哎,学习

网友:
红圈圈的是场管啦,电容突顶应该换掉

网友(2009-05-05):
呵呵 你可是够大胆的 ...不会先到坏板子上练哈啊 焊功是基础 特别是拆焊一定要多练 要不可就有得你玩的了

网友:
焊接电解电容注意搞清正负极,否则会爆炸

网友:
是呀?如果不小心就会引起蓝屏 分别测量各两脚间的阻值只有一次测量两脚之间有500欧姆左右阻值对调表笔则无穷大.就差不多了

网友:
用烙铁把电容给换了吧,不然以后他旁边的电容也会鼓包。换管子的话吗最好用风枪吹了,免得烫坏扳子。但要小心别把旁边的贴片元件给吹掉了

网友(2009-06-07):
不是吧,换个那么大块头的电容有那么难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