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pview T77N 炸电源(以解决)

楼主(2009-04-05):
今天40元收来一台坏显示器,Topview T77N ,毛病是不通电,打开一看,电源都炸飞了,这个显示器用的是,G5643D的电源模块,手里面还好有点备品,和5643D一起坏的还有一个24V稳压二极管,三个整流用的小二极管,0.22欧电阻,保险.之后把坏件全部换成新的装上保险,插电试机,亮了,图像也有了。之后问题就有出来了,我用显示器测试软件测一下,在640*480 60Hz 下一点问题都没有,换到。800*600 60Hz 也可以亮,但图像有点变形,在换到。1027*768 60Hz 图像就刷一下就没了,就听到, 咔。。嗒。。咔。。嗒。。响,响的频率不是很快,指示灯一闪一闪的。 二次电源的电压从56V-120V来回跳动,开关变压器还,吱吱响,行管,升压管,都换过新的,但毛病还是一样,只要上1024*768,就咔。。嗒。。咔。。嗒。。响。大家来帮我分析分析,到底是那部份,还有毛病啊。下面有图纸跟这台显示器是一模一样的图纸,坏件我都标上了。

最后把电源部份所有的件差不多都换了,原来是一个R941  510欧的电阻变质了实际一测都变成3K多了。

网友:
故障现象有点负载电流过大,看图不能看出其他元件对故障影响,唯一可能是行。高压包部分短路

网友:
0.22欧电阻换得准确吗??????

网友:
估计和s调整电路有关。

网友:
高压包我都换过,但还是不行。0.22电阻绝对准,S调整电路我也查了。没有坏件啊。在800*600模式下。用60HZ 75Hz 85Hz,都能亮应该不是S校下电路问题吧。就是在。1024*768模式下,不亮。

网友:
那电阻是管啥的。是行频反馈吗?

网友:
那个电阻阻值应该是5.1K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