碰上问题了,解决不了啦!

楼主(2009-04-06):
08年给客户配了一台电脑,配置如下:E2180盒  2G金泰克   ST160G串  精英G31主板 LGDVD并
350W佑泰静音电源,金河田机箱,AOC919sw 双飞燕键鼠!~
问题是装好之后客户带回家前几天没问题。大概五天以后,机器每天早上开机的时候按了开关按钮之后不开机(客户每天都给机器断电)如果不断电一下就能开起来。电源我换过大功率的实了,老样子没解决,我应该从哪方面考虑这个问题呢?以前从没遇到过~~迷糊中~~

网友:
电池供电有问题,

网友:
换条电源线看看

网友:
怎么像COMS电路有问题样。升级BIOS试试

网友:
换主板,因为主板现在,在质保期,而且这个问题大多都是因为主板引起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如果确保电源OK了话,那就是主板了,去质保

网友:
1 查电源
2 查cmos 电路

网友(2009-05-06):
应该是CMOS电路

网友(2010-07-04):
AOC919sw  显示器存在这个通病  经常开机无显示 开机键盘也是有反映的, 建议换个显示器 这个问题在冬天时候比较容易出现 我之前就遇到过好几台这样子的

网友:
感觉象是COMS电池没电引起的

网友:
检查COMS供电

网友:
先换下电源 试试, 然后检查下COMS电路, 就剩南桥了

网友:
不是电源就是主板,你换过电源还是不行,那就要考虑是主板的问题了,换块试一下了。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。

网友:
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 很多都是华硕主板这样的 但是我量过PSW的电压 断电后重插的话电压很低 但是是慢慢搞起来的 大于4V的时候就能触发了 就是要等。呵呵 有一台实在是烦了  我从主板下面绿线和底线接到了重启键上 先按重启触发下 在按开关键就来了 呵呵  不过太麻烦

网友:
好象是没有复位信号。

网友:
换个电源先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CMOS双路供电的问题,换个电池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