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一下,修液晶显示器需要什么工具

楼主(2009-04-06):
修液晶显示器需要什么工具?通用板是什么东东?需要什么编程器?编写什么芯片?

网友:
修液晶的工具其实很简单,就修CRT的工具差不多的,唯一的是,你要准备套板,好试机子

网友:
请问什么是套板

网友:
套板听名字就知道是套各种屏的板,就是除了屏和壳之外的所有配件,配一个万能的液晶专用编程器在线烧写。就可以了!套板可以用鼎科的2621免烧写驱动板支持市面上90%的屏,高压得备上大小口,单双还有4口的,一般情况下这样碰到什么屏都可以点了。

网友:
要备很多东西啊,编程器是首要的,还需要一些配件,如高压板、驱动板等等

网友:
请问各位师傅:各种屏线还需要准备吗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