假负载正常,上真U就什么都没有

楼主(2009-04-06):
一块原装块,联想,上假负载正常,上真U就什么都没有了,请问高手这么回事,I/O换过。电源IC换过。。CPU座看过。。还有问下VTT1和VTT2这两个有什么用啊,,,,,,谢谢
cpu

网友:
检查一下CPU的MOS管和电容,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,是电容的问题。

网友:
现在没工具,明天测测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