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位灯老是一闪一闪的

楼主(2009-04-06):
我有一块板,其它的都正常就是复位不正常,PG信号去I/O,RST线也去I/O。。。。不知问题在哪,,,I/O加焊过。。。不行。。。现在没有I/O换。。。

网友:
请问PG是往IO去的吗?还有RST也是去IO的吗?个人感觉是往南桥的,本人新手,也是一知半解的,哦,是什么芯片组的?

网友:
I/O有问题 更换吧 一般RESET一闪一闪 I/O问题大

网友:
无复位啊, 看看IO

网友:
现在就有没有I/O换啊,,,闷死了,,,明天再找找看

网友:
PG是不仅仅往IO去,还有RST也是不仅仅去IO的

网友:
换IO吧,很容易坏的

网友:
打一下PCI AD值看看是否南桥不良

网友(2009-05-26):
供电不对 也会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