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锐翔K9550 蓝屏求助

楼主(2009-04-06):
TCL 锐翔K9550  蓝屏求助       主板是华硕P5P800-VM/S  到XP滚动条处蓝屏,后来重装系统,装不进去,开机到要装系统的时间就蓝屏,中间出现有几次代码,分别是,0*00000074,  0*0000007E,  0*000000D1.        内存,硬盘,电源都换过.内存电压正常.声卡和网卡也关闭了,测CUP电压1.25V  就775 PD 2.66的CPU。    内存DDR正常,2.5   1.5都正常.北桥处有个MOS管P0903 S极只有1.22V,不知道这个给北桥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.有经验的朋友请赐教。

网友:
装系统时你用手摸摸主板上的供电管和芯片。看看有没有温度比较高的。华硕主板有的南桥容易烧

网友:
都摸了,温度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