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I/O 更换,代换规则!

楼主(2009-04-06):
请教各位师傅,哪些I/O是写有程序,哪些可以直接更换的,是如何识别的!
如:PC87570 是否可以直接更换?如果是有程序,那应该这样购买到写入相应程序的呢!
以前在工厂都是直接更换的,那时根本都不知道是要写程序的!
了解相关情况的师傅多多指教啊!
工厂

网友:
看到EC上有个点的,那就是有程序的,没点的应该就是没有程序的。有程序的换就是要从旧板子上拆,当然要一样的哦。没程序的就换同样的就好了,我是这样解决的,不知道还有没有高手其他解决方法。

网友:
浪头先
师兄啊!像PC87570,87591,97551,IT8511等等的上面都不会打点的啊!
但我听朋友说过不可以直接代换新的!
我自己还没试过,所以也不敢肯定!
还请大家多发表一下自己的经验啊!

网友:
我是看BIOS在待机状态下的供电,如果有供电,就认为EC没有程序,这时候EC采用的是Share ROM方案,ECP和BIOS共用ROM。如果BIOS在待机状态下不供电,EC就没法和BIOS芯片沟通了。如果BIOS用+3V供电,则认为EC内置程序。这种检测方法对大多数机器适用,但是笔记本设计方案繁多,有些机型使用专门的开机芯片,不在上述之列。

网友:
你前面说不同的87591 PIN定义不尽相同,这是正常的,不需要芯片内置程序,一样可以将程序放在BIOS芯片中。

网友:
详尽!
版主经验之谈!谢谢分享了!

网友:
我个人认为PC开头的都没有内置程序,可以直接更换,但型号要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