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 IT870F-A GXS能与8702F-A DXS 代换吗

楼主(2009-04-06):
IO IT8702F-A  GXS能与8702F-A DXS 代换吗,如果不行能用什么型号代换呢。
手头上没有跟原板一样的IO。所以请求一下。。。谢谢了。!!!

网友:
不能代换,只能找一样的,特别是后面的GXS字母,只是前面相同还不行,后面也要一样

网友:
不能代换,只能找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