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GL不显

楼主(2009-04-06):
一块杂牌845GL触发后一路跑码 听到正常启动滴一声 显示器指示灯有变绿一下 然后又变黄灯 尝试按del键 可以感觉进了CMOS 显示器灯又变正常了 不过还是不显示 按了F10 回车后 主板重启了 不过还是一样症状 又进CMOS 按F6 Y  F10 Y 回车 还是不行 大家觉得会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:
实在不行刷BIOS

网友:
可能AGP槽接触不好!

网友:
估计是显卡的问题,都有启动完成提示音了

网友:
就是不显示嘛 不知道你是AGP还是VGA显示的  当然你的情况看 还可以按个显示器试下  或放个电    一般来说就是不显 板的问题 别去理什么象进了CMOS。。。

网友:
bios 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试试吧

网友:
是集显的吧,压桥有试过吗,电压正常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首先刷bios要不就换vga口试试!实在不行就烤北桥吧!

网友:
845GL没有AGP槽 集显 VGA口换了也不行
按del键 可以进CMOS 显示器灯可以变正常 不过就是不显示 按了F10 回车后 主板正常重启 依旧不显示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显示插槽有问题!要嘛就是显目前 问题了!

网友:
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看清楚呢 845GL没有AGP插槽 是集显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