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求茂矽256芯片SPD

楼主(2009-04-06):
一条DDR400假金士顿256M内存,单面,茂矽芯片,在VIA主板上正常运行,在intel主板上不能运行,刷了N多的SPD,在VIA主板始终运行正常,在intel主板上不能运行,应该是SPD不对,求SPD,芯片型号

V58C2256164SCT5,等待,谢谢

网友:
给你2个假金士顿的,茂硒的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,先谢谢你,文件呢??

网友:
奇怪了 ,我发了呀,给我你的信箱

Kingston 9905193-044.rar

348 Bytes, 下载次数: 7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Kingston 9905216-008.rar

348 Bytes, 下载次数: 7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非常感谢,下载了

网友:
spd并不能确认颗粒,所以spd文件不需要针对颗粒
spd只要设置好颗粒的电压,位宽,读取参数,频率,单双面,总容量,就可以了,完全可以拿现成的文件改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