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显示器虚焊

楼主(2009-04-06):
一台方正17纯平,故障现象是:原来开机一段时间,十几分钟吧,下半部屏幕向上缩至屏幕中央,上部正常,现在故障加剧,连上部也向中央压缩,并且图像跳动;

但是,从始至终,出现故障的时候,使劲拍一下就能正常,随着使用时间延长,频率越来越高,到最后得使很大的劲拍才行

应该使虚焊的问题,但是拆开也看不出哪里,请教高人,出现这个现象,应该是哪里虚焊呢

网友:
显示器虚焊应该很容易找的,打开后盖,看到电路板,一个一个脚的看应该很容易找到的

网友:
打开机盖,关了灯,拍,哪儿冒火花,哪儿就虚焊

网友:
检查场输出块

网友:
场输出块的几个脚最容易出现虚焊

网友:
上下压缩当然是场扫描电路虚焊了
找一下电路板上有一个7脚或者9脚的集成电路
上面装了散热器的 就是了
补焊一下就OK啦

网友:
带散热片的都焊焊.行场集成也焊焊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前二天补焊好了一台开机一条亮线的

网友:
我以前修过这问题
直接把TDA4863AJ场块换了就OK

网友:
如果真是用的TDA4863AJ,那真的要小心了,遇到两例一拍就好的,补焊无果,换该IC解决问题的。
楼主可以先找到场输出IC,把它的引脚加焊(注意不要连锡哦),不行就把它的两路供电路一下,所经过的脚位加焊,再不行就考虑换IC。

网友:
应该是场输出的问题,加焊焊再看。好了一定要回复一下哦!

网友:
最近事多,拆开了,还没补焊呢,这个显示器还有另一个问题,就是有时候刷新率上不去,明明刷新率调到85了
但是屏幕还像70左右那样,

网友:
现象说明场IC虚焊或场IC有问题,先补焊一下场IC,如不正常再把场IC换掉。

网友:
是场IC跟旁边的二极管

网友:
没找到TDA4863AJ,我对显示器不很明白,高压包后边有个7脚的芯片,补焊过了,不见效果,

网友:
场扫描输出有问题,一看虚焊,这块儿在主板中功率较高容易产生虚焊;二看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