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控制热风枪的温控

楼主(2009-04-06):
上加热我使用了AT8205,但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温控?请经验者告之,谢谢。E5CZ-Q2这个东西不知道能不能控制?

网友:
只要有多段曲线的温控都可以的,如果你资金充值可以选项带多条曲线的和带通讯功能的。如pc410

网友:
只要有多段曲线的温控都可以的,如果你资金充值可以选项带多条曲线的和带通讯功能的。如pc410
引用 网友A:

在网上搜索了一下PC410,只能找到光电耦合器。

网友:
偶曾经看见个强人自己做了一个热风枪哦。

网友:
E5CZ这个型号不行,因为它是继电器输出,不能满足风枪加热丝的开关速度,会极其不稳定,我的E5GN用下来很好,温度控制在+-1度。

网友:
自己做一个,虽然费时费力,不过感觉不错哦。

网友:
PC410得多少银子?
引用 网友B:

正品的一千多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