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19宽屏液晶配哪种驱动板?

楼主(2009-04-06):
小弟使用乐华2025,2621驱动板点配市售流行19宽屏液晶的LVDS双8屏,普遍出现对比度不够的现象。同一块板子刷17的程序点17的屏对比度正常,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吧?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?换哪个牌子,哪种芯片的驱动板不会出现对比度不足呢?先行谢过。
芯片

网友:
用通用板2025L的就可以,

网友:
你可能是程序刷的不对吧,多试几个程序

网友:
多半是软件造成的,点的屏如果是宽屏,最好用支持宽屏程序

网友:
19的我用的是2025,没有出现楼主说的故障啊,估计是程序不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