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X6130电池不能开机

楼主(2009-04-06):
HP  NX6130电池不能开机,须把电源插上开机这时就是不用电池机器也可以正常启动.插上电池3M5M  不出来. 不过电池的主电压有电到待机芯片上.按开机键指示灯闪几下就没反应了.电池充电芯片是SC1485ITS     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故障啊?

网友:
主要查放电电路

网友:
楼主:电池充电控制芯片不是SC1485,  应该是24703吧?

网友:
电池开机后能正常用。应该跟电池无关吧。机器之前是花屏,死机。干了桥后可以了就出现这样的问题。做桥时很小心,不会出现跳件的。 本还以为是做桥时把南桥也搞出问题了。后来南桥,北桥都干了。还是不行。主板大多的芯片也都重焊过了~~~~ 都晕了现在。 高手们请指示一下小弟啊~

网友:
什么没人顶啊!    机器没修好,跟客户商量了一下少收点,昨天交货了!

网友:
SC1485ITS 不是充电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