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冒烟后还能点亮下

楼主(2009-04-06):
有一台DELL:E151FPp的液晶,原先开机指示灯不亮,后来看到,220V输入旁有12V插电口,我找了12V4A电源插上试,指示灯会亮,驱动板上有冒烟现像,同时12V开关变压器的线也发热,后来,我换了高压条和加焊电源板,现在插220V,指示灯也能亮了,但是屏幕亮下3秒即灭,也有菜单显示,加信号也是一样,量屏幕亮时,高压条上的控制脚为2.54V,屏不亮时控制脚也为2.54V,但按面板开关,关掉后控制脚为0V,不知这样的电压是否正常,驱动板也没找着原冒烟的元件,现在用220没有冒烟现像了.    应和高压条没有关系,屏幕灭时,屏幕上剩余所显示的图案,每次大不相同,有时是白屏,有时是黑屏,有时是竖块或竖条,   DELL:E151FPp的液晶电源板断开驱动板,主要电压为12.5v 和3.4V,3.4V的电压是否正常,一般来说不是5V 和12V吗,3.4V是丛开关变压器出来经过稳压管和电容的,都换过还是3.4V, 不知是正常还是偏低?

网友:
想求一份12V进驱动板都要经过哪些元件,估计问题在这一路

网友:
整个高压一体板换掉就可以了

网友:
冒烟算什么,有一台优派液晶显示器在客户家里是打火,有啪啪声并冒烟;在我这里检测也是,但是发到维修站就说没任何问题

网友:
楼主,有的显示器是带12伏输出的呀,
你是不是看错了~

网友:
哦, 这样呀,那现在驱动板上烧了什么呢?也没查出

网友:
DELL:E151FPp的液晶电源板断开驱动板,主要电压为12.5v 和3.4V,3.4V的电压是否正常,一般来说不是5V 和12V吗,3.4V是丛开关变压器出来经过稳压管和电容的,都换过还是3.4V, 不知是正常还是偏低?

网友:
怎么没看到高压条啊?

网友:
可能是你的高压条不匹配吧
有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区别的奥

网友:
应和高压条没有关系,屏幕灭时,屏幕上剩余所显示的图案,每次大不相同,有时是白屏,有时是黑屏,有时是竖块或竖条。

网友:
先代换高压板,看屏还灭不,再代换驱动板。看是那里的问题。

网友:
先代换高压板,看屏还灭不,再代换驱动板。看是那里的问题。
引用 网友A:

高压板换过几个了,还是一样,没有驱动板代换,想买一块维修通用的,不知行不行?

网友:
换板吧,,,你这样是修不来的, ,要修,5V的先修出来再说,没5V屏供电都不正常了,就如你说的每次灭掉的时候会出现各种不一样的现象,,,,

网友:
换板吧,,,你这样是修不来的, ,要修,5V的先修出来再说,没5V屏供电都不正常了,就如你说的每次灭掉的时候会出现各种不一样的现象,,,,
引用 网友B:

如板所图,开关输出就是两给电压,12V是有了,可是另一组输出就只有3。4V,整流管也换了,电空容也换了,断开空载也是3.4V,是不是该机的驱动板本来就是3.3V,望有修过这样的机型朋友说下,谢谢

网友:
我一般是直接换板的,帮不到你了
不过学习你了

网友:
直接拿电脑电源的12V 5V给供电,还是一样,看来是驱动板问题了,不过又找不着问题所大,看来该机型的驱动板主要电源为12V 3.4V,希望朋友们不要走湾路了

网友:
真是厉害 危险

网友:
是芯片坏了,换驱动板吧。

网友:
电容坏的比较多,你打下电容看看有没有坏的,换掉就好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BENQ代工的,查升压变压器旁边的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