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Y800 键盘失灵的维修

楼主(2009-04-06):
刚接的时候,有时开机会自动进入BIOS。后来把键盘拔掉了,进系统用鼠标操作,感觉SHIFT一直有被选中的状态。打开键盘测试软件,发现SHIFT F1 F2 U 等等时不时被选中。打键盘口的二极值体发现有个值一直不稳定,后来又正常了,测该点电压为1伏多,其它脚是3.3V。看EC是pc87591l-vpcn01,代了手上的PC87591E-VPCQ00,不触发。

过了几天,把EC订回来了。换上去,还是不行。郁闷,找了图纸查看。是KROW2有问题,再打了值没问题,但发现电压是在0点多到2点多伏不断变化中。拆了KROW2相连的两个电容也不行,按键板拆下来,直接短接开关还是如此。这种故障应该不难查,搞得这么郁闷,当时还想着刷BIOS,因为想到EC程序是在BIOS里。

上QQ请教高人,高人点拨让我把EC的KROW2这个脚翘起来。一下我就明白了,原来判断一下是不是主板内层短路了。想想虽然用数字表打值正常,但表笔的电压低不会漏电,何况之前打值有过不正常。翘起来后,发现这几个键不会按一下了。

现在问题清楚,处理就简单了,直接飞线。用风筒从背面加热,把键盘接口摘下。把KROW2的焊盘用绿油做了绝缘处理。再把接口焊上,最后从EC那边飞线到键盘接口就大功告成了。

这种内层短路故障对修本的高手是司空见惯,但对像我刚进入本本维修的朋友们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。

当初想用PC87591E代换,是因为查了DATASHEET,看到PC87591E和PC87591L都是share bios。想不到代换还不行。

等下把图纸上传到图纸专区。

网友:
键盘接口的排容都先拿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