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三星液晶930B屡烧F301怎么修

楼主(2009-04-06):
各位师傅,三星液晶930B屡烧F301,我用的是电源保险3.15A的,原来是3A保险电阻。故障为黑屏,装上该保险就一切正常。用不了几天就烧了保险。如果用导线连接就会烧4502C。请师傅们指点。谢谢!

网友:
烧保险的原因是什么?当然是过流?为什么会存在过流?把电路分析一下,就明白了。

网友:
我修过过流一般是升压变压器坏了,你看看是不是在电路板反面有糊的

网友:
升压变压器坏了,在哪有买?要自己做吗?

网友:
是电源部分的保险,还是高压电路部分的保险?

网友:
是高压部分的保险,

网友:
换高压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