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富士康925主板有时亮机,有时不亮

楼主(2009-04-06):
如题!郁闷啊!有时按着主板就可以亮机,但不知是哪里的问题啊!

网友(2010-07-04):
你差诊断卡  看不亮的时候跑什么码在测工作条件单独你这样说 也不能解决问题的

网友:
你说的太模糊了,不亮的代码是多少,按住哪里可以亮?

网友:
可以肯定的是有元件虚焊了,可以参考测试卡。

网友:
LZ能不能说清楚 ,这肯定是哪里不稳定

网友(2010-08-07):
是不是775的座,用假负载看看座有没问题。

网友(2010-09-10):
按住那里能亮,就是那里有虚焊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