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硬盘的困惑

楼主(2009-04-06):
我主板是精英865PE。当接两个硬盘是就启动不了。用一个就行。且运行正常。求救!!!

网友:
跳线没跳好 要一个主一个从   两个都一样就用不了

网友:
跳线没跳好
你在BIOS里看看有没有看到硬盘,如果没有是跳线的问题

网友:
跳线没跳好没有  BIOS里面看一下

网友:
跳线错误,上面的师傅,都说完了

网友:
启动不了,什么意思是点不亮,还是不能进系统,如果不能进系统,查硬盘跳线,如果点不亮,换一个电源试试看

网友:
看看IDE接口周围的电容电杆有没有坏的  我就遇到过这么个情况 带2个超级卡!

网友:
如果两个硬盘接在一条线上,建议查主、从跳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