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 超越 F3650待机 就死机

楼主(2009-04-06):
进系统正常使用,但是按待机按键,机器就死机了(风扇还在转)。是显卡芯片(855GM芯片)有问题吗?重做BGA还是要换显卡芯片?
望修过的高手指点一下。(另外进系统偶尔也会如此死机的,不死的时候怎么测试显卡都好,但按待机就肯定死机)

网友:
今天把电源管理里边的待机都改为休眠了,测了半天都没问题。。气人呀。好像跟显卡没什么关系,那待机跟哪些芯片有关呢,除了南桥,IO有关吗?

网友:
哪位有这个机器的主板,有的话给个联系方式,报个价格。实在搞不好,只能换板子了

网友:
路过,不会,帮顶一下望高手给思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