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分析:D600的神奇网卡!

楼主(2009-04-06):
昨天晚上把JM2的图纸点位图时序图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,
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供电类故障都可以很快的找到故障点~
但是神奇的D600有着大家都知道的通病,网卡空焊引起不开机,这到底是什么原因?
怀疑和+3V_LAN有关,但是具体情况还没有确认,有待进一步研究!
这个故障我还可以理解,不可理解的是小俊修的一个D600,
原始故障不开机,加焊网卡后可以开机,中间灯闪9次掉电,正常来说应该是内存故障!
而小俊最后的修复方式是加焊网卡,说网卡没焊好,加焊后正常了~
这是为什么呢?
同上我的一个D600也是中间灯闪9次掉电,压CPU座就可以了!(北桥杀过)不知道到底是不是CPU座的问题,因为是二修!压CPU座亮机后白屏,故放弃维修!
莫非我的也是网卡故障?

网友:
开机有LOGO画面,死机,或能进CMOS,有开机信息后白屏,很多都是CPU的问题,换个CPU看看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开机白屏可能是CPU坏了?
就我现在的板子而论,有可能是CPU座有问题!
因为这个板子拿到手的时候座子里全部都是松香,CPU拆不下来,后来用螺丝刀翘下来的!
洗板水洗唰唰了N次了,上BGA做北桥的时候,CPU座还是往外冒松香。。。

网友:
CPU座换个吧,有时候松香益到孔里了,另外我也遇到一个特殊的情况,网卡重做后用不了多久就不亮了,后来是加焊了显卡才好的。顺便问下DELL机器用EVEREST检测CPU温度,一直显示85度,机器很慢是什么情况啊

网友:
CPU座换个吧,有时候松香益到孔里了,另外我也遇到一个特殊的情况,网卡重做后用不了多久就不亮了,后来是加焊了显卡才好的。顺便问下DELL机器用EVEREST检测CPU温度,一直显示85度,机器很慢是什么情况啊
引用 网友A:

温度侦测软件不支持!
我也遇到过类似故障!
一个神舟的,好多温度侦测软件都是一直75度
后来只找到一个可以显示实际温度的!

网友:
关键就在温度不准也就算了,风扇常转,速度很慢,CPU频率降到167MHZ,原频率是1。73GHZ,绝对不是系统问题,这问题很蹊跷,温控用的SMSC EMC6N300,换过还是一个样子

网友:
经常听说,但是自己没修过

网友:
这个机如果电源有问题的话也有可能会降频的哦

网友:
降频最低见过600M的 还没见过你的这么低的?

网友:
我已经遇到3台这种情况的了,X1、9300、D500,而且发现这3个板都有一个共同性用的都是温控EMC6N300,IO是LPC47N354-AAQ