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显示器黑屏问题

楼主(2009-04-06):
benq黑屏,指示灯也变黄。第一次只换了4个5707好了,但用了一个月又出现这问题,然后更换了4个5707 2个9024,3a的保险,还有2个160v 0.22uf电容,好了。但是现在出现新的问题,用着用着显示器先暗一下,然后就黑屏,但指示灯还是蓝色(蓝色是开机使用状态)。关闭电源,再打开,就好了。再调显示器亮度的时候也能出现黑屏问题,请问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请问哪位大哥知道。。。

网友:
换板,信号板

网友:
是信号板出问题了吗,我觉得不像呀。。。有时调亮度,不会出现黑屏,但按多了就出现黑屏。在我换160v 0.22uf的电容之前,开10s就暗了然后黑屏,蓝灯常亮,不断开关机,有时显示器能常亮。但电容之后,可以常亮,偶尔出现黑屏问题?什么原因那

网友:
是不是灯管电流不平衡高压保护了,单独测一下灯管

网友:
测试后,亮度超过80,立即暗一下黑屏,指示灯常亮,80以下没有问题

网友:
晕在80,时间久了也会黑屏,到底是哪里出来问题呢

网友:
奔球的高压变压器很容易坏的奥

网友:
是变压器坏了吗?4个小的,还是那个大的?

网友:
看看按键有没有漏电,再单独另接一个高压板试

网友:
是不是灯管老化

网友:
按键没有漏电。。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呢,灯管还行呀,就是亮度太高就黑屏,啥原因呢

网友:
高压保护了!估计是高压的后级,黑了后摸摸升压线圈的温度,或高压电容应该可以找到问题!

网友:
我的c5707很烫手,4个都很烫手

网友:
我修过几个黑屏的,大多数是加焊就好的

网友:
把变压器和两个5707中间的电容换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哪个变压器?

网友:
高压保护了!换c5707和电容。

网友:
那肯定是变压器的问题啦,加高压板吧,这样换来不划算

网友:
哪有高压板,多少钱?

网友:
我有台显示屏也像你说的那样问题,但换了高压板也还不行。现在都还没有找出什么问题

网友:
明基液晶的电源电路板设计有缺陷,我也修过几台都是电路有问题的。FP71G+

网友:
BENQ的PI板因該很好買吧 Y拍上很多人賣低 PI板設計缺陷 修好 高壓上零件 不久也是 會在故障 換新的PI版比較實在

网友:
Y拍是什么?

网友:
变压器的问题

网友:
修BENQ的不能只换C5707就了事的,那2个电容,容量不够也要换的,还有就是升压变压器和附近的全部要大面积补焊,这样才能用的久

网友:
哪里有卖的

网友:
换板啊!修的这么麻烦又不是驱动板贵,高压便宜又不要刷》》》》》》》》

网友(2010-01-11):
拿过来我给你修~~

网友:
应该还是高压板的问题

网友:
换一块通用 高压板吧 我修一个HP 的 机器也这样 找不到毛病 就换了 反正 也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