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KT400

楼主(2009-04-06):
开机 系统默认条子是266《本来是DDR400》可以进系统
进BIOS疲敝软驱后重起后系统就可以认条子是DDR400 但是没法进系统
要报丢失文件
这个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还有就是 第一到 进了系统后 不能点重启 点了重启就不过内存

网友:
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呀,我遇到过

网友:
先换个内存试试,用替换法缩小故障范围,看到底是哪一块出了问题。

网友:
显卡显示缓存多少?正常不?

网友:
开机进BIOS 把条子固定在266上就能正常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