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K8Upgrade-nf3 诊断卡跑D0D1

楼主(2009-04-06):
华擎主板诊断卡跑D0D1 754针的 CPU共电1.45 内存2.5 供电都正常,单桥的板子,起初怀疑桥有问题BGA过了,还是同样,BIOS也刷过了,还是一样跑D0D1 请问高手们,是不是IO有问题呀,谁有过这样的经历给点意见谢谢
主板诊断卡

网友:
应该是CPU或者座子的问题吧

网友:
我修过一次这样的代码,是内存边的排阻坏了,你检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