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八角芯片NT9926代换

楼主(2009-04-06):
一杂牌5200客户送修目测八角芯片NT9926明显烧坏,手上没有此芯片想问下此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换

网友:
我的问题很低级吗?还是我这种问题就不该提?为什么没有人回复我呢?

网友:
看电路啊,如果是供电块,看它是几脚并连的,再找个坏卡,分析电路大概一样就可以,试下吧

网友:
用APM7313代换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,找了个换上去能点亮花屏,GPU发烫,估计GPU挂了。还有问下各位当我判断花屏的显存坏时,取下再重新装上好的为什么就不认了呢而是显寸变原来的一半,我是用风枪吹的,是温度掌握的不够好吗?

网友:
拿7313代换 是两个N沟道的MOS复合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