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已做的笔记本维修稳压电源

楼主(2009-04-06):
电流指示有机械表和数字表两个,机械表用来观察是否有短路,数字表用来观察是否存在漏电
(最小10MA),电压表只设一个,数字的,精确度为0.01V,经使用,还是能胜任一搬的维修的.

网友:
高人,你的电源,有没有短路,保护功能啊, 不知道那个电源,要怎么做呢

网友:
很欣赏你的自制设备,特别是指针数字电流表并用,有没有详细规格:额定电流能到多少,电压设定范围,如何调节,是否运用PWM(脉宽调制)供电等,

网友:
高人。能不能上个图啊。有没有短路保护啊

网友:
其实不用这么复杂,你直接买个DC-DC的模块(可调节短路自动保护,日本拆机的淘宝有10-20多元吧)在加电压电流表就行。

模块像这样,电路内一个固定的电阻要改可调电阻

网友:
回3#,5#
短路保护,我设计时是有的,但没装上去,先用一两个月看,有必要时加上就可,那个很简单的.至于图纸吗,到时我一起发上来吧.现在先做一个主板维修的专用电源和电源检测器先,完了再做一个BGA,都已经做到半了,到时一起奉上给大家参考.

网友:
广西的高人

网友:
佩服楼主 的 DIY 精神

网友:
能否教我一二?QQ609432333

网友:
呵,自己动手,不错啊,省钱又学到知识

网友:
真是太牛了,

网友:
等你的BGA 楼主 很有才哦

网友:
是广西的兄弟。。。顶上去

网友:
电源一定要有短路保护  不然很容易坏的

网友:
厉害啊!都可以自己设计,自己生产了。

网友:
高人啊!BGA做出来了也分享一下!

网友:
楼主好样的,值得学习。期待你的高作。

网友:
传个电路图吗 和详细的参数啊

网友:
见识了!!!强人!!!需要这样的高手

网友:
好不好用呀/

网友:
想向你学学什么做的啊,详细说说啊

网友:
牛X啊。。大家要多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