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18用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

楼主(2009-04-06):
三星R18用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,用电池可以,电源适配器可以给电池充电。在关机时电源指示灯不亮。充电指示灯也不亮。

网友:
这种就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了,查电源到 供电IC的线路,一般是二极管 或MOS管损坏,这种,应该不难解决,充电那块,你不用理会,因为,有专门的充电IC的

网友:
今天,把电池用电量用光,就不能开机也不能给电池充电了

网友:
仔细查查保护隔离电路.
从保险过去.过一MOS管.分两路.那几个管子和二极管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