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没见过的故障

楼主(2009-04-06):
精英k8m800-m3 主板,可以正常显示,跑马也正常,就是重启就不跑马,也不显示,要放电才能正常显示,涮过bios,无果,请问那里问题?谢谢!!!(frame 信号灯一直亮,正常时是不一直亮的)
已解决,换个cpu就ok了!谢谢各位!

网友:
复位电路有问题吧
看一下是不进桥了啊
要是有这IO的话也可以换个试试

网友:
对于这种AMD平台的板子,建议先换U试下

网友:
cpu还能有这种问题学习啦!!!

网友:
又学到了一手  谢谢 顶了

网友:
是不是AMD平台的板子常有这样的问题啊,长见识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典型啊。遇到这样的板子。只要故障雷同。直接换U。不然折腾死,也搞不定啊。

网友:
真好呀  又学会了一招       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