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芯片要注意

楼主(2009-04-06):
华硕845主板的串口芯片75323烧坏,主板就不显示,找一个75232装上以后,主板能显示了,就交给客户。第二天客户又拿来了说一进系统就蓝屏,我一试果然,重新涮也一样,后来我又从另外的华硕板上找75232重新换上,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!

网友:
说明华硕板上的75232与普通板上的不通用,或者第一个没换好.不过75232没听过不能乱用的啊.

网友:
第一个换上的当时试是好的,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有问题了,这种可能性太小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通用的吧,楼主第一次换的75232是不是已经坏了呀

网友:
真的看了半天,不知道LZ要表达什么,注意什么75323不能随便代换,都一样的型号怎么华硕的就不能换呢

网友:
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