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PURST

楼主(2009-04-06):
我这几天的维修过程中,遇到了好几快CPURST无的故障,都是打了北桥不好的!
有没有高手详细指教下,CPURST的产生过程!

网友:
简单的说,南桥在时钟和VCORE-PG正常前提下,产生复位,到北桥,北桥再到CPU,如果CPURST不正常,查:北桥供电、CPURST与北桥的线路以及上拉电阻、还有就是北桥不良

网友:
上面的文章讲的是上电时序,以后根据这个修板了!
这以前都学过,不过在修板的过程中,很多都用经验修!

网友:
看什么板子  如果是NV 芯片和ATI芯片的 一般会好 如果是INTEL的 要作桥最好先作南桥

网友:
没有CPU复位的一般8成南桥的事,有经典文章在论坛里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