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(2009-04-07):
来自: 广东汕头 来自 广东汕头
SAMSUNG 788DF 纯平彩显故障率比较高,常见故障点为:电源芯片DP104C(或DP904C)、电源开关漏电或管脚虚焊、CUP电源端短路(或电源50V端经取样电阻到CPU端对地电阻变小、对地短路)、CPU供电稳压三端电压不正常偏高(有时达6V左右,正常为4.9至5.1V)或偏低、二次电源场管、行幅调节管、FBT高压打火(I常会烧坏存储器和CPU)等。对于你说的故障,如果断开二次电源端,接上假负载,测电源输出端各组电压,应该与原板上标注的电压基本一样,如果不正常可能其它电路还有故障,如:视放板芯片、场输出放大芯片等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