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灵M8V848主板,复位后,不走代码

楼主(2009-04-06):
有一片杰灵M8V848主板
复位后,不走代码。 换过IO ,也刷过BIOS,但是还是复位后,不代码。

不知,同行们还有没有,好的办法?

网友:
朋友,,那正常开机可以使用不?只是复位后才出问题吗?

网友:
遇到过复位两次才跑码的,查U座。

网友:
同楼上观点~~~~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几位兄弟。

这板不上CPU的话,测CPU的供电电感有1.0V,加电后,PCI槽上的DEBUG卡上的RST,有复位动作。
CPU座是针插的,而且我也加焊过了,还是这样的。

问一上三楼的兄第,这板如果正常是不是要自动复位二次才能跑代码?

网友:
Vcore只有1V你不觉的不正常吗?
VID你查了吗?

网友:
各组电压都查了么 都正常么

网友:
U座和晶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