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2000花屏怎么修?

楼主(2009-04-06):
我现有一台HP DV2000的维修机子,故障为:在BIOS中字母边缘有红色闪烁,进入系统整屏都有红色印纹闪烁,外接显示器OK,测试屏OK,屏线OK,就是不知道怎么检测输出LVDS信号是否正常?
另测量LCDVDD信号为0,请问这是直流电源还是脉冲信号?
请高手指点指点
急啊

网友:
把接口加焊一下试试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不完全啊,看了N多高手说过  本本的显卡输出分两路,一路VGA 一路到本本的屏
外接正常,不能说明 显示卡是好的,你的问题,重点检查 屏接口到显卡的电路
如果外围元件,都无问题,那就是显卡有问题了,这只是我的推理,真正是显卡有问题的话
现在,我还处理不了,我只是在理论阶段,希望可以给你提供点思路

网友:
先将显卡芯片吹下来  重新直球  再吹上  如果不行  就换NVDIA 7200的芯片 (一定要是好的哦 )

网友:
看了半天好像楼主没有测试灯管?

先点液晶屏看看吧。

网友:
显卡问题,返修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