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8205失控!!!

楼主(2009-04-06):
今天买了个松下KT8,继电器控制输出。可是测试是发热AT8205根本不受控,几秒温度上几百度了,还冒烟呢。。。。怎么会升温那么快的?怎么控啊?晕倒。。。继电器断开了,温度还在超快上升,不知什么问题?

网友:
感觉好像就是AT8205的热电偶温度取样问题,可能要改取样的位置

网友:
这说明你温控根本没起作用,你是不是线路接错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肯定没有错的。根据观察,继电器导通一两秒风枪温度上升几十度,速度太快了

网友:
你是不是风机不转?没风的话温度如何传递?感温头当然测不到实际温度,K型感温头要分正负极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电压当然有了,10.5V

网友:
继电器输出的不行的,一定要用ssr输出的驱动固态继电器,而且是要pid控制,不然控制不了温度,正常加热时,每次输出只有0。3s左右,基本上看到温控器的输出状态灯是一亮就灭的。继电器是满足不了这个速度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