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B-HF769A显示器,两边像有磁场一样的偏色

楼主(2009-04-07):
联想LXB-HF769A显示器,两边像有磁场一样的偏色,消磁没效果,求助
显示器
求助
联想

网友:
消磁时看到屏幕拌吗?

网友:
更换消磁器

网友:
查消磁电路,更换消磁电阻

网友:
你动过偏转吗?开机有消磁声吗?没就换消磁线圈/

网友:
拆除消磁线圈,清除周围有强磁的物品,用消磁器消磁。
如果正常了,检修消磁电路。
如果不正常,换显像管。

网友:
是不是显示器摔过

网友(2009-05-10):
屏蔽效果不好加屏蔽

网友:
换消磁电阻 不行在显像管边上贴磁铁

网友:
你有一种思路,我有一种思路,加起来就是2种思路,大家互相学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