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I845GE-RZ大板 开机CPU不过。请教高手。。

楼主(2009-04-07):
技嘉8I845GE-RZ大板 开机CPU不过。请教高手。。CPU附近
场效应管
。量过是好的。。但稳压管只有0.9V电压,,12V正常的。内存电压也是正常的。请教高手,以你们的经验是什么问题啊。??
cpu

网友:
有的板子CPU主供电电压在假负载上量就是0.9V,跟电源管理规范有关

网友:
额,前几天刚遇到这块板,整了半天就是不跑码,想了下CPU供电只有0.9几V多半是支持C2.0以上P的865主板,虽然这块板是845的,但抱着侥幸的心理找了个P42.0的CPU上去,哇,一路跑码点亮直到进系统,嘿嘿,不知道LZ用什么CPU点的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