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求助一下?关于量电压的问题

楼主(2009-04-07):
我举个例子吧,纯平显示器的电源部分损坏,开始在低压部分用二极管档测量1D是000或者直接是1
通常的一种方法是把某部分翘起后再测量,请问翘起后,还用再加电一次吗?

刚才我说的例子假设是高压部分的归侨出了问题,我把归侨拆掉后,能侧到1D的正确数值吗?还是必须加一次电?  还是我说的方法根本就是错误的

谢谢各位大侠了

网友:
请帮帮忙吧 这个问题一直迷惑着

网友:
看不明白你说的问题,量电压必须是在线(加电)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