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主板科脑845PE跑C1故障探索

楼主(2009-04-07):
一杂牌科脑牌845PE主板开机诊断卡跑C0、C1,然后FF,喇叭里报警,量内存工作电压2.5V、1.25V,6个时钟电压为1.25V,打AD线阻值无差异,SPD工作电压3.3V,就是SDA、SCL电压有些异常,达到3.90V左右,且两个电压和阻值不完全一样。刷过BIOS,情况没有改变,换过一个IO(型号为IT8711),换上的IO还是内存不过,而且不过后会断电,又换回原来的IO,不断电,就是报警。不清楚为什么SDA和SCL电压会高于3.3V,跑线路该两脚是通过822排阻上拉到南桥3.3V SB电压上的,且该主板的SCL并没有连到时钟W83194BR-B上,但SDA连接上的;跑线路发现通过两个7002的场管进南桥,但并没有连到IO,现在无维修思路,请指点维修思路。

网友:
会不会跟北桥有关?

网友:
该板CPU座为针式,应该无虚焊,南、北桥按压无变化。

网友:
取掉时钟IC再测量一下SCL SDA

网友:
听说科脑主板的设计问题挺多的

网友:
请问你的意思是测电阻还是电压?是基于什么考虑?根据量的值能说明什么?

网友:
看看内存两旁的电阻有没有值太大的,

网友:
这就是内存不过

网友:
楼主应将此故障的电路详细说出来
我觉得有可能和南桥有关系

网友:
这两天又尝试了一下,把时钟上的SCL端子和内存上的SCL连起来后,SDA、SCL两个端子的电压和阻值量起来都是一样的了,但电压还是偏高,主板还是报警。南桥出来的两个端子电压也不高,为3.4V左右,值也相等,出来经过7002后的电压就比较高了,达3.9V左右。现在也没有思路该动哪部分了。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这样故障的板子,IO换过,旁边的场管都换了,都没用。已经建议客户换板子了

网友:
把内存供电升高到2.8-3.3V,应该就好了,很多杂牌板都这样处理就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