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GA-8I848P-G换电容后不跑码!!

楼主(2009-04-07):
GA-8I848P-G换电容后不跑码了,,之前是可以跑码的,只是不能进系统。。看到电容鼓了,
所以把他们都换了。。电容的容量和电压一样的,,正负肯定没有装反!!!!换了后,居然不跑码了。。。量各个的测试点都正常。。。不过开久了,北桥就会越来越来烫。久了就会烫手,连也不敢去碰。。有没有可能北桥挂了,去量他们的电容正常的,没有短路。有没有人遇到类似的。。求助!!

网友:
会发烫就差不多挂了。848南北桥最容易坏,特别是南桥。

网友:
发烫一般挂了还有要看供电正常不,不过可以刷BIOS看下

网友:
是不是焊连了,仔细检查一下

网友:
北桥供电都正常的。。我在桥上面的电容量,有1。75 V 1。5V  2。5V。。。BIOS换过了。
怎么只换电容就把桥给搞挂了。。奇怪。。。技嘉的板真是不怎么样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没换反,那就有可能是你在换电容时把线打断了

网友:
有些主板上的电容正负标识在实际安装是要反向的,你可以上网查看一下该主板的相关信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