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HK300-51AP无待机电压

楼主(2009-04-07):
航嘉HK300-51AP绿线紫线均无电压,电源部分324V,开关管控制极无电压,换过光耦,没有发现明显损坏的地方,请朋友们指导一下.谢谢

网友:
开关管控制极无电压,你可以按一下的两个查一下:
如果开关管是三极管的话,检查一下基极对地的那个三极管是不是短路了;
如果开关管是场效应管,主要查一下栅极对地的那个稳压管是不是短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