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Y160不加电

楼主(2009-04-07):
测量电源板上没有1631没有主供电19V,跑线路跑到主板上1个小三极管,测量管子1端有19V,另外1端无电压,飞线把电压拉过来,1631主供电有了,插上电流的一瞬间,好像有短路现象,但是不出5V,电感上面只有3.3V,有修过这个板子的朋友给出出主意?在线急等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好像是通病,没有人知道吗

网友:
5V有短路不输出吧,仔细查查5V

网友:
实在是查不出来哪里有短路呀。。。应该是电源板坏了

网友:
你就不应该飞线,可以是5V 有问题 ,才导致的 5V 无输出,

网友:
可问题是量不出来哪里有问题呢...

网友:
已经修复,电源板上的1772坏了

网友:
楼上的1772是什么元器件啊

网友:
是不是有短路的啊

网友:
1772是充电芯片

网友:
先测各组供电有没有短路 然后在下手

网友:
这个机器 一般充电芯片1772  和一个mos管坏的多

网友:
一般还完mos 能开机了 就是不充电  再换max1772 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