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桥供电出问题为什么会导致cpu 无电压

楼主(2009-04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我看有部分主板的北桥供电和cpu供电是连着的,cpu供电管短路会造成北桥短路,反之亦然

网友(2009-06-29):
支持一下 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

网友:
这应该就是所谓的VTT吧,,它是CPU供电的必要条件,,有的板子也是北桥供电!!!

网友:
我的理解是,如果CPU和北桥要传数据,两边的电压要相等,如果一端电压有问题,就不能传数据了就会产生各种问题。

网友:
有的板  CPU就是和北桥联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