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GA-8TRX330意外的修复

楼主(2009-04-07):
型号:GA-8TRX330
芯片组:ATI
I/O:IT8712F-A
CPU座:478
主板故障:点不亮,诊断卡不跑码,复位电压都有,但点击复位开关没反应
维修过程:
1。首先,观察此板有明显维修痕迹,网络芯片被吹下来了没有了,I/O被换过,BIOS也被刷过,CPU也有加焊过的痕迹
2。先用洗板水把上述被动过的地方用洗板水仔细洗干净,再试,现象依旧,想着这个板子芯片组比较少见,不复位也许会是正常的,先刷个BIOS再说,结果仍然没好,一不做二不休,看那个I/O有点发黄,换掉它,还是没好

网友:
3。看来应该是那个复位问题了,于是静下心来跑了下复位电路,很简单,典型的74门电路和南桥复位,量了下也量不出什么来,就是点复位没反应,于是先换掉74门电路再说,故障依旧,没办法了,不会是南桥吧,乖乖,这个南桥不好找哦
4。换个角度想了下,CPU座被加焊过,难道CPU座可能有问题吗,于是上个带灯测试仪,通电,额,灯全亮,看来没问题,就此已经死心了,准备换南桥了,谁知拔电源时一用力,还没拔掉,发现带灯上有个灯闪了下,,赶忙打住,把CPU座使劲按了几下,反复试验几次,发现那个点就是接触不是很好,于是,拆下CPU座的壳子,对照点位图找到那个点,量对阻抗,没值,轻按一下座子,有了,看来判断正确,于是上BGA焊机加焊,没好,还是接触不好,干脆拆掉,换了个新的,嘿嘿,好啦,怎么按那个点都有阻值啦
5。本以为此板修好,谁知道上U仍然不跑码,但点击复位开关有反应了,证明这个故障点已经排除了,难道还有其它故障点?依稀记得以前在工厂修板,有些希奇古怪的主板不支持诊断卡,于是从别的板上拆了个蜂鸣器插上,一声久违的“嘀”长音响起,(我没插内存),于是断电插上显卡内存再试,等了几秒,随着“嘀”的一声短音响起,久违的开机画面张于出来了,再后面找了个网络芯片装上(技嘉板就是好,主要芯片板上都会有型号标明),进系统测试连网,USB,声音等等一切正常,至此,此板修复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