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边3个晶振作用

楼主(2009-04-07):
南桥旁边有3个晶振
12.0B6EF   25.0A6RF    32.768K
我想问一下。。。12M  25M  的晶振是做什么用的
网卡旁边有一个25M的了。。。时钟芯片有个14.3A9NF。
主板型号是富士康651M03-6L   南桥 SIS  962LUA   是台ACER品牌机上拆出来的。
图是用摄像头照的。。。没相机。。。

网友:
12MHZ是USB的晶振

25MHZ是网卡晶振

网友:
网卡有个25M的晶振了。。。这块主板有5个晶振
南桥旁边的三个是  25m  12m  32.768
网卡旁边有一个25m
时钟芯片旁边有一个14M

网友:
发个清楚点的图大家看看。。。
看南桥旁边的几个晶振是做什么用的。

网友:
我现在手里有一块主板,真的没有14.138MHZ晶振哦,,,时钟芯片也没有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算什么??我这里还有一个没在时钟芯片还把南北桥集在一起,外还加集成显示该心!!!! 不过这个板子连串并口都没有!!!!

网友:
没有时钟芯片的都是集成在桥里面了。。。现在很多板桥旁边都是用的25M的晶振。。。网卡也有个晶振。。不知道是什么用的。。我想应该是给桥内部的时钟芯片用的。

网友:
一般来说,32.768KHZ的是NQ用的,14.318是时钟芯片的,现在的笔记本主板上的I/O,如IBMT4系列的H8I/O也有晶振,随着技术的进步,晶振的频率有所提高!

网友:
32768m应该是系统时间晶振

网友:
新款主板需要25.000开机.32.768与开机无关了

网友:
25坏了 也不通电的

网友:
路过 学习 粗略看了下我的主板有2颗晶振

网友(2009-06-07):
都不知道谁的回答准确了,张老师很忙吗?还是抽点时间给大家解答一下比较准确

网友(2009-07-23):
看我的老帖子去,那里说得很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