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IT NF8-V2主板不加电

楼主(2009-04-07):
ABIT NF8-V2主板 橙色3.3对地只有3欧电阻有3块 2块不加电 1块可以加电 但是加不加电南桥都很烫!3.3V貌似跟南桥供电!注意就一个桥!大家分析一下难道真的是南桥问题吗?

网友(2009-10-26):
NF3的南桥比较容易坏

网友:
你那三块板都是桥坏。

网友:
ABIT  我特别反感! 单桥的问题就是多!我以前修网吧的都是桥坏!

网友:
NF的板一个桥的容易挂,建议拿烫的板做一块桥试试,

网友:
升技的主板难修的
一个桥了 桥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LZ可以量下USB阻值啊!在没通电前桥就发烫的板基本上是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