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阳花7300花屏

楼主(2009-04-07):
大家好!我有4块太阳花7300显卡!这种显卡我以前修了好多都是花屏!但是基本都没有修好!现在4块已经修好了3块 都是供电问题 另外问一下显卡有几路供电 都是供给谁的! 现在有一块花屏 以前修的很多都是花屏 我都是BGA回焊主芯片 其他A卡修好的很多  就这个太阳花的7300一焊就不亮  其他的显卡温度230左右下面的锡点就可以融化了  太阳花7300 要290才融化  然后焊了之后直接不良 我没有换过现存 因为太麻烦了!。。。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。。有修过这个型号显卡的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哈!

网友:
"太阳花7300 要290才融化"这说明显卡可能是无铅的,无铅的焊料熔点要高;
显卡供电:12V——PWM后给GPU供电
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7805后给74LS08供电
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PWM后给显存供电(这个说的是有一些)
                3.3V——PWM后给显存供电
上边说的是PcI-E的显卡

网友:
太感谢你了!改天请你吃大餐!我就知道供电但是不知道到底给谁供的!

网友:
如果可以确定是GPU的故障,要注意一点无铅工艺的最好用无铅设备焊接

网友:
无铅的的  加焊要注意
更换更要注意
温度高 gpu易短路

网友:
哦 谢谢大家哦 上次焊了一个盈通7300 无铅的!花屏焊了之后直接短路了!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