辅助电源电路

楼主(2009-04-07):
杂牌电源(动力之星电源)

辅助电源电路 经变压器T 输出三路 一路接地 一路经7805有稳定5VSB输出,而另一路无电压输出(就是接到7500B 12阵脚的),检查开关管(Q1) 正常(但不知道是否性能良好),请问应查哪的电路或元件(如果知道那个变压器输入输出阵脚电压告诉我.谢谢)。

网友:
辅助电源有两路输出,一路是+5VSB,另一路是给7500B供电的,这一路一般是20V左右。
+5VSB有输出,另一路电压无输出,你可以检查这一路的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1、打一下7500的12脚对地值,是不是坏了,造成12脚拉低了这个电压
2、另一路的二极管是否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