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报104错怎么解

楼主(2009-04-07):
HP 报104错怎么解 尽量有方法和程序
方法

网友:
无线网卡不兼容!

网友:
我也知道是无线网卡不兼容呀 主要是怎么解决

网友:
1 找一片HP认证的无线网卡就OK.
2 把卡的BIOS重刷一下! 刷成HP认证的卡! 不过这个很复杂, 呵呵!!

网友:
有的时候你拔下载重插一下会好的

网友:
我有次就将CMOS电池拿了一次 他的原装网卡就报104错了 晕呀

网友:
最后找了个INTEL 2100解决掉了